楼主(2008-11-14):
与PROFIBUS相反,RS485 Com连接不是光隔离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安装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要导致通信故障或RS485损坏。遵照下表所示步骤进行以保证通信连接的正确功能:
 No. 说明
1 屏蔽电机电缆,并将屏蔽的两端都正确的接地。尽可能的保证电缆没有断点。如果不能,必须在连接点具有屏蔽的EMC兼容的连续性。
2 所有节点必须都接地(连接设备的地端子到EMC的地)。
3 对所有的继电器线圈连接抑制干扰元件。
4 将RS485线缆与其它线缆保持距离(特别是电机电缆)。
5 将RS485线缆的屏蔽接地。当使用RS485总线连接器(例如6ES7972-0B...)时 ,屏蔽通过连接器外壳和已接地总线节点来接地(图1)。
6 由于RS485参考电压为0V(M在S7-200上),所有节点的地(0V)必须连接在一起。这可由RS485线缆中的附加导线或附近的单独导线来实现(图1)。
如果不能或无法实行接地,例如由于线缆长度,可使用RS485中继器(6ES7972-0AA01-0XA0)来实现完全隔离(=分成两个总线段)。
警告:如果没有遵循这点,接口可能会被损毁。
7 0V线缆(地)不能与设备的地线(EMC地)相连(图 1)。
警告:如果没有遵守这点,接口可能会被损毁。
8 确保总线电缆的偏压是正确的。它定义了在两个信息之间停顿过程中的信号静止状态级别,并且对于识别信息的起始是很重要的(图 1)。SIMATIC S7-200提供5V的偏压。数据线P(B)和N(A)之间的电压应在0.5V和1V之间。
9 对于长度大于2米的总线电缆请确保两端都放置了总线终端(终端电阻)。 只要共用地线有效,一侧的总线终端对短距离是足够的。总线终端由...提供
...在SIMATIC S7-200侧由带活动终端电阻的PROFIBUS连接器(例如6ES7972-0BA12-0XA0)提供
...在MICROMASTER 4侧由不带终端电阻的PROFIBUS连接器(6ES7972-0BA30-0XA0) 和MM4所带的“RS485 Terminator Kit”(图2)提供。

图 1:

图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