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我现在对有些术语不是很清楚,请高手不吝指教:对于开集极输出,差动输出,推挽输出,各个的应用场合,和优缺点?我还看到过差动输入,不知道是否还有开集极输入,差动输入的优点?

网友A:
差动抗干扰要强些,距离要长些,接受的脉冲频率要高些

网友B:
两个极性相反的信号

抗干扰

抗畸变

网友A:
也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个帖子,是lixiaobai原创的经验总结
就是差动和集电极距离不同造成的故障原因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63455

网友C:
刚开始学时这个问题很难理解,我刚开始时也是,也许先这样理解能简单一点,慢慢熟了再自己深入一下
两者的接线方式不一样,有效距离也不一样,搞干扰能力不一样,传输脉冲信号的能力不一样,价格更是不一样。集电极的要便宜一些,传输距离短一些,传输脉冲的能力差一些,一般在20K以下,搞干扰能力差一些。两者的作用基本是一样的。
刚开始选件时,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一边选了集电极输出的,那相对应的另一边就应该选集电极输入的,要配套使用,差动的输入、输出也要配合起来。这主要体现在选定位模块与伺服之间,及编码器与高速计数模块之间等。

楼主:
虽然还是不太明白,但受益匪浅!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有时太明白也没关系
知道怎么用就行,直接拿来用
这里你只要知道集电极、差动应该怎样接线就行了

网友D(2014-01-23):
真心不理解为什么我7楼的内容为什么不符合板块规定,不予显示!我就是请教了一个问题,又没有打广告之类的   啥情况,求解释

网友D:
真心不理解为什么我7楼的内容为什么不符合板块规定,不予显示!我就是请教了一个问题,又没有打广告之类的    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斑竹解释一下

网友D:
ZCMY删除了您发表在《求助:什么是差动输入,什么开集极输出?》中回复内容     希望ZCMY大神  解释一下   我以后好多注意一下  免得又犯了类似错误

网友D:
ZCMY大神   难道用PLC控制伺服电机不属于工控范畴!!!!还是觉得我请教的问题对于你这种大神过于简单了???

网友E:
开集极输出是需要另加电源的,差动输出是自带电源的。其它的上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E:
小结一下:
集电极脉冲输出和差动脉动输出是三菱定位模块的二种脉冲输出方式,均用于控制三菱A系统通用型伺服。如三菱FX晶体管PLC只有集电极输出形式,而QD75定位控制模块则有集电极输出和差动输出或供选择。
集电极脉冲输出电路图如下:
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到集电极脉冲输出电路图需要外加直流电源。
集电极脉冲输出传输距离短,一般为2米。
集电极脉冲输出正转脉冲,负转脉冲是共地的,其抗干扰能力差。
差动输出脉冲输出电路图如下:
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到差动脉冲输出电路图不需要加电源。
差动脉冲输出传输距离短,一般为10米。
差动脉冲输出正转脉冲,负转脉冲电路分别是独立的,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F(2015-02-18):
引用 网友E:
小结一下:
集电极脉冲输出和差动脉动输出是三菱定位模块的二种脉冲输出方式,均用于控制三菱A系统通用型伺服。如三菱FX晶体管PLC只有集电极输出形式,而QD75定位控制模块则有集电极输出和差动输出或供选择。
集电极脉冲输出电路图如下:
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到集电极脉冲输出电路图需要外加直流电源。
集电极脉冲输出传输距离短,一般为2米。
集电极脉冲输出正转脉冲,负转脉冲是共地的,其抗干扰能力差。
差动输出脉冲输出电路图如下:
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到差动脉冲输出电路图不需要加电源。
差动脉冲输出传输距离短,一般为10米。
差动脉冲输出正转脉冲,负转脉冲电路分别是独立的,抗干扰能力强。
还有点不太明白,想问问,这儿的pp,np,sg,sd信号是不是可以理解从cpu来的信号,假如自己用多芯电缆,那么这几个信号,如果是集电极开路的方式和差动方式,除去sd是屏蔽线以外是不是分别需要3根线和4个线的区别

网友E:
可以看到上图,他们的电流回路是不一样,
差动是有源的,不需要外加电源了,
集电极输出的是无源的,是需要外加电源的,
很多厂一般把集电极开路输出的2路共地,
所以看上是3根线,但同样是2个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