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14):
我用的PLC是CPM2A系列的PLC!用的接口是UBS转232接口!可是参数都设置对了!就是自动搜索都没有反映!我开始插PLC编程电缆的时候!没有断电!不知道有没有烧坏?我刚买的国产的电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通讯的灯一点没反映!谢谢大家给我分析下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转换出来的COM口还需要再用XW2Z-200S——V的电缆连;
你没有用这条电缆?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COM口的那根线了,有些USB转232并不好用了,我用过几个,都不支持,
或者你直接买USB的编程电缆

网友D:
最好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选择COM1

网友E:
外面买的USB-232电缆不定好用唉。。。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USB-232的线子坏了!国产的太垃圾了!耽误我好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