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1、交流电的方向是随时间变化的,为什么试电笔测零线时氖灯不亮?
2、发电厂的绕组是三角形还是星形接法?
谢谢朋友们的热心指点~~!

网友A:
1、因为零线是和大地相连的,理论上是零电位,而测电笔的电量电压【氖管式】约为60v,所以不亮
2、大型发电机是星形接法的,这个提问没有意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但我还是没理解,因为交流电的方向是随时间改变而变化的,说明电流是经过火线→负载→零线而形成一个闭合回路,但有时也会通过零线→负载→火线而形成回路噻。

当电流是从火线来从零线回去时,因为零线的电位与大地相同,所以试电笔灯亮,这个还好理解;如果电流是从零线来,而零线是接了地的,那么此时的火线电位应当比零线上的电位低,对吗?如果火线电位更低,那么试电笔为什么还会亮呢?

谢谢朋友们解困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这么简单的问题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网友C:
零线与地线是不一样的,由于三相负载不可能绝对平衡,所以零线上是会有电压的,但一般不会太高,手触到了也没有关系,当然电笔也测不出来了;
    不然电笔测出来零线与火线都会亮的话,还能分出哪个是火线?

网友D:
你测的是单相还是三相的啊?

网友E:
我也有这样的疑惑,可能是基础不行吧
如果我用的是三相220V的供电,其中任意两根火线接220V用电器,那么用电笔分别测两端,是都会亮,还是会一个亮,一个不亮呢?
4楼的不要这种态度嘛,问题是拿来讨论的啊

网友F:
"交流电的方向是随时间改变而变化的,说明电流是经过火线→负载→零线而形成一个闭合回路,但有时也会通过零线→负载→火线而形成回路噻"--------------------谁告诉你这样变化的!!

网友D:
希望高手过来进一步讨论

网友G:
你首先要明白试电笔的灯发亮的回路情况.
你测的零线终端是回大地,你就站在大地上,你想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的方向是随时间改变而变化的,说明电流是经过火线→负载→零线而形成一个闭合回路,但有时也会通过零线→负载→火线而形成回路噻"--------------------谁告诉你这样变化的!!

没有人告诉我,我是通过交流电的特性分析的.因为交流电的方向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样的疑惑,可能是基础不行吧
如果我用的是三相220V的供电,其中任意两根火线接220V用电器,那么用电笔分别测两端,是都会亮,还是会一个亮,一个不亮呢?
4楼的不要这种态度嘛,问题是拿来讨论的啊
1、如果三相供电,用两根火线接220V电器,电器会烧毁
2、不管电器会不会烧毁,试电笔的灯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首先要明白试电笔的灯发亮的回路情况.
你测的零线终端是回大地,你就站在大地上,你想想看.

谢谢你的回答~!
零线的电位与大地相同,但交流电的正弦波为正时,电流是怎么行成闭合回路?
交流电的正弦波为负时,电流又是怎么形成闭合回路呢?
因为交流电会因不同时间不同的正弦波而形成不同的电流通路呀

网友A:
交流电的正半周时,电流从正极通过负载流到负极
交流电的负半周时,电流从负极通过负载流到正极
三相220v电源,任意两根火线接到220v的电器,正常工作
两相110v电源,接到220v电器,正常工作

网友H:
谢谢你的回答~!
零线的电位与大地相同,但交流电的正弦波为正时,电流是怎么行成闭合回路?
交流电的正弦波为负时,电流又是怎么形成闭合回路呢?
因为交流电会因不同时间不同的正弦波而形成不同的电流通路呀
用个图说明也许好点。
定义了零线永远是0V,就迫使“火线”电压从0到正最大电压再到0,然后从0到负最大电压再到0.都经过负载到零线。
如果是一台单相交流发电机,而且与大地隔离很好的,或者是隔离变压器,随便任意一个个输出端都没感觉的。电笔在两端都应该不亮的,但通常有电容效应也许会微亮

网友A:
只要达到了电压,都亮,不信你试试?

网友D:
其实没必要争论了,我用电笔不接触变频电机时,还亮呢?
只要电压达到都亮!
楼上的说的对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特别是15楼dbq提供的图和资料,现在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I:
零线和大地几本上是一个等势体,两者之间电压差很小,所以试电笔测零线时氖灯不亮

网友J:
楼上说的对,这根本的要从配电线路供电原理来说起,如果对这个问题不清楚要去复习一下低压配电系统和电工基础的电压、电势这一节了。
再说这个原理,国内的输电线路中高压输电是用中性点不接地或中性点小电流接地方式、低压输电都是中性点直接接地(或叫大电流接地), 这低压输电的用户主要是针对不同用电方式的用户(有单相和三相),一是为了安全,二是三相不平衡情况比较普遍,中性线(零线)电流比较大。
既然低输电是中性点直接接地或叫零线接地,而且低电输电距离一般最远都在1KM范围内,且大地一般都认为是良导体,那么从电气方面讲在低压配电中零线和地线几乎是等电位的,即三相火线对零或对地都是220V,并都可以带负载(一般不指大负载),零对地的电压就是0或都说是没有电压差。
那么人在用电笔测量的时候是站在地上的,不管量什么,只要有电压,电流的回路都是:线-电笔-人-大地-配变中性点。量零线时:零线和地线几乎是等电位的,不管是交流电这个时候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要知道零线和地线的几乎是同一根线,电压同时变化,电压差几乎是0,当然就电笔就不会亮了。但量任意一相火线时,不管这时交流电是处在正半周还是负半周,零-火或地-火的电位差都是220V,不管怎么量那都是有电压的,当然就电笔就亮了,这个原理说白了就是两点间电位差的原理或叫电压等电位原理。
其实这里还有一点(电压差)电势的小常识,当在无法断开火线,但又要带电操作火线的时候(指针对同时操作一相火线)可以用这个原理,把人与地相当可靠的绝缘(垫相当干燥的木登什么的)就可以操作带电操作火线(要相当小心,相当可靠的做好与地或旁边金属物体的绝缘,千万千万!!!)。也就是这个时候你用电笔量什么的时候电笔是不亮的,这也就是不管在多高的高压线上落的鸟是不会触电的,因为它两只脚都落在同一根电线上(如果落在两根线上肯定烧没了),换成人也一样不会,人之所以触碰高压会触电就是没有做好另一端的绝缘的问题。

就是这个原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懂,说得有点乱。希望能对不太懂的朋友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