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1.在进口数控机床维修改造中的应用
英国进口立式加工中心SABER750,数控系统为XINXIN-NATI850,PLC为CINCINNATI专用外置式Acramatic,伺服和主轴均为FANUC-GE交流伺服。机床在使用6年后会很频繁地偶发系统报警,报警号为000268或000258等等,有时按RESET键能恢复,有时需要关闭总电源才能消除报警,有时必须关机等待长短不等的一段时间后开机,报警才可以消失,有时又能正常工作很长时间。通过查阅报警表(该机床仅有的一点资料),给出的对策是:更换PLC的CMIBA板或是让系统厂家来维修。而PLC电源板的报价为人民币9980.00元,且国外订货周期较长,请外资(合资)厂家维修费用更是昂贵。后来发现电网电压波时,系统正好报警死机。难道是电源部分不良引起的故障?仔细翻阅操作说明书,其中提到:I/OPOWERSUPPLY:+5VDC:+5.0~5.1VDC,+12VDC:+12~12.2VDC,-12VDC:-12~12.2VDC,其要求的波动范围均为-0.2V~+0.2V。而“I/OPOWERSUPPLY”部分是在PLC的电源板上,怀疑是PLC的电源板输出电压工作不稳定导致的报警。决定用一块外接开关电源(价格为人民币500元)代替原电源板,实测相关参数,输入220VAC,输出为+5VDC3A、+12VDC1A、-12VDClA。连好线,开机后仔细调整+5V电压在符合范围内,故障消失。

2.在数控系统某一功能块维修中的应用

CYNC-40数控车,系统为开通MTC-T系统,伺服为AC200型伺服。故障现象为:机床在工作中CRT突然黑屏,系统掉电,无法再次启动。将数控系统与机床分离,系统却工作正常,进一步检测各测量点电压正常。因为系统空载可以上电显示正常,而联机就黑屏,怀疑系统中与机床有关联的I/O板有问题,更换后故障依旧。至此,电源板的疑点越来越大。为什么空载系统可以正常工作而带很小的负载(机床还没有工作)就不行?唯一的解释是电源板因为某种原因带不起负载。为了证实问题的所在,联机后,在监控各挡电源的电压、电流值的情况下开机,发现+5VDC的输出下跌很快直到为零,其余电压正常。决定将电源板上的+5VDC部分分离出来,用外接一块220VAC输入,输出+5VDC,容量为5A的开关电源替代,故障消失。

3.在数控系统辅助部件维修中的应用

数控机床的CRT也是故障高发点,多为+12VDC部分不良引起黑屏。不同厂家应用的元器件千差万别,损坏的元器件不一定能够买到。购买整体CRT备件费用太高不经济。到市场上找相应的元器件要等待。此时,可以通过将CRT的+12VDC部分分离出来,用一块相应功率、输出+12VDC的开关电源代替,使用效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