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专业不专业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某人说了算.关键要看客户的认可度!
     愿用专业的标准,为客户服务!
     自动化行业方案的探究,自动化技术的探讨.提供一切自动化的服务.是我们团队的追求.

网友A:
楼主你不觉得你还差个指令?
SBN和RET只是定义子程序的范围并不是调用子程序。
加个SBS试试吧。

楼主:
是吗? 不需要的,这个是高速计数器比较,定义子程序的.不需要SBS.

楼主:
等待回答原因. 我试了N次,都没结果...

网友B:
因为你使用的是高速计数,因此使用的是中断程序,虽然无需使用调用子程序指令SBS,但是中断允许指令INT(89)是比不可少的~~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还要加条指令. INT?  这条指令的涵义是启动比较是么? 还有在我的程序中,CTBL指令控制字是1, INT指令会不会与此指令冲突呢??? 疑惑.请指教.

网友A:
用你的程序经过实测,可以调用子程序。建议,最好用Z相加软件复位

楼主:
是我的PLC 坏了.!  而且是个新PLC.  怎么质量这么差啊? 我就一根经,根本没想到PLC会坏.为了搞此程序(搞了2通宵),我饭碗差点就丢了.. 真倒霉!!!  看来也不要太相信OUMR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