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配方问题

楼主(2008-11-15):
如题,请问大虾们,配方到底是什么概念,在屏中如何具体实现,应用在些什么方面,由于自已一直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所以不态明白,更不知从何下手,如果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拿出来共享一下,当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呵呵;
首先要看你的屏有没有配方功能;
具体使用还是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B:
楼主是做什么的啊?配料的屏吗?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C:
手册中一般都会有介绍的
简单讲就是实际生产中有一组数据,根据生产的不同,这组数据可能要设定不同的值
那么这组数据每 批不同的值就可以做成几个配方
每一批对应一个配方

网友D:
同一机器,在不同的工艺参数下做出不同的产品'

EG:  有一台做月饼的机器,所做的月饼只是内部的馅不一样;

上午在A参数下可以做出豆沙的月饼;
下午调整参数到B,可以做出五仁的月饼.

参数A和B是储存在触摸屏内部SRAM.通过相关按键一次性把参数传送到相应的PLC寄存器.

网友E:
楼上说的有意思   呵呵  好理解的了啊

网友F:
配方,就是几种,或几十种工艺,需要的技术参数,能在屏里保存好,需要的时候输入一个配方号就能调出来,不用从新输入数据.
但有的屏不支持,那样只能在PLC里做程序.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楼主:
多谢大家算是明白了,同样如果我做一个缝纫机系统的话,需要绣很多花样,这样就可以把每一个图形数据调试好后存储在屏里的不同相应区域,用的时候通过一个按键把它下载到PLC同样的入口地址也就是一个入口寄存器,这样就可以简单通过按扭就完成了数据输入功能,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算是明白了,同样如果我做一个缝纫机系统的话,需要绣很多花样,这样就可以把每一个图形数据调试好后存储在屏里的不同相应区域,用的时候通过一个按键把它下载到PLC同样的入口地址也就是一个入口寄存器,这样就可以简单通过按扭就完成了数据输入功能,应该是这样吧!
是的.
就是这样.

网友G:
怀疑触摸屏的存储空间够不够用?

网友C:
有些触摸屏可以扩展CF卡
存储空间不够可以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怀疑触摸屏的存储空间够不够用?
你可以用CF卡或者U盘.
触摸屏存储空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楼主:
应该够用吧,一般数据占据的空间相对不大,同时可以加扩展的外部存储卡呀

网友A:
有的屏是没有扩展卡功能的;不过这个配方功能用不了多少存储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