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各位师傅好,现在我公司要安装一台设备,原来使用的都是小功率电机,现在打算要用个22kw的电机,我们公司有个二把刀的电工,他打算采用星~三角的启动方式,电机是个打水的高压泵不是潜水泵,启动负载基本为零.
问题:
1.星~~三角是否可用.
2.时间继电器定多长时间合适.对时间继电器的品质要求是否较高?
3.就是如何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确定自己的星~三角的电机转向是一致的,应为条件不允许,没办法通电来单独确定转向,我怕到时候方向不一致会烧电机.

网友A:
星形和三角形的转向是一个转向的,不会星形正转三角形又反转。

网友B:
用相序器测量一下电源相序,电机输出线一般都已经有相序标注了.同相序是正转(顺时针)、不同相序是反转(逆时针)。星形和三角形接线时保持相序一致就不会发生星形正转三角形又反转的情况了。

楼主:
谢谢各位,2楼的朋友你还没完全理解我在问什么.
3楼朋友,应为我也是野电工,没有系统学习过电工,你说的哪个测量仪器好买吗?不是太贵吧.
比如现在没有你说的测量仪器:
电源是A,B,C电机的线圈分别是U1~U2,W1~W2,V1~V2我如何连接星型与三角型就能把他们转向保证一致?暂时不考虑转向是否符合设备需求.

楼主:
懂的朋友麻烦把3个问题都讲一下.

网友C:
楼上的朋友, 星接法是u1w1v1接在一起   那3个接电源
          三角接法把三个线圈首尾相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好,现在我公司要安装一台设备,原来使用的都是小功率电机,现在打算要用个22kw的电机,我们公司有个二把刀的电工,他打算采用星~三角的启动方式,电机是个打水的高压泵不是潜水泵,启动负载基本为零.
问题:
1.星~~三角是否可用.
2.时间继电器定多长时间合适.对时间继电器的品质要求是否较高?
3.就是如何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确定自己的星~三角的电机转向是一致的,应为条件不允许,没办法通电来单独确定转向,我怕到时候方向不一致会烧电机.

1、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2、22的电机水泵用,启动时间4---8秒即可
3、1、电机接线盒内的接线端子,竖排着3个连接片,拆掉不用
3、2、两个主接触器的电源端,均按A\B\C排列
3、3、1#接触器的出线,按123接至电机接线盒的上面那一排123
3、4、2#接触器的出线,按123接至电机接线盒的下面那一排123

楼主:
谢谢7楼对问题1和2的回答,
对于问题三我还是没看明白,不如我这样问:
有3个交流接触器,分别是KM和km星和KM角,电源是A,B,C线圈是U1~U2,V1~V2,W1~W2
KM星的作用是把U2,V2,和W2连到一起,这个的线杂接都行我们不讨论.
假如我们KM按照端口1电源A接U1,端口2电源B接V1,端口3电源C接W1
在以上情况下KM角的端口123应该如何接才能达到电机转向和KM星的方向一致.

网友E:
1.肯定要用星,三角接法.
2.时间调到五秒左右.
3.你接线的时候,按A,B,C 接就好了,出线也一样 ,电机那头,也按顺序接就行了.

注:(时间继电器用好点的,接触器切换时最好能停顿0.5秒,增加一互锁片最好)

网友F:
时间继电器时间你可以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当按下按钮同时记下时间,起动电流后指针往回返时的时间就是起动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7楼对问题1和2的回答,
对于问题三我还是没看明白,不如我这样问:
有3个交流接触器,分别是KM和km星和KM角,电源是A,B,C线圈是U1~U2,V1~V2,W1~W2
KM星的作用是把U2,V2,和W2连到一起,这个的线杂接都行我们不讨论.
假如我们KM按照端口1电源A接U1,端口2电源B接V1,端口3电源C接W1
在以上情况下KM角的端口123应该如何接才能达到电机转向和KM星的方向一致.

一共有3个接触器,我们称:KM1主接触器,KM2三角运行接触器,KM3星型短接接触器。

KM1主接触器和KM2三角运行接触器的上端【电源端】,均从左向右排,按A相B相C相排列

KM1主接触器的下端出线,从左向右排1、2、3、接至电机接线盒的上面那一排接线柱1、2、3

三角运行接触器的下端出线,从左向右排1、2、3接至电机接线盒的下面那一排接线柱1、2、3

如果你还不明白,建议你改行,不是干这行的料

网友G:
如果还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先按星型接法点动一下,确认一下电动机的转向,再把KM2三角运行接触器先强制吸合,按三角型接法点动一下,确认两次电动机的转向是否一致不就行了吗

网友H:
电网允许直起

网友I:
方向不一致不会烧电机.

网友A:
建议你按着12楼的方法试一下,其实电机也不是那么容易烧的,就算是你接错线了还有空开呀。

网友J:
如果线路的容量给,22KW的电动机根本不需要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好,现在我公司要安装一台设备,原来使用的都是小功率电机,现在打算要用个22kw的电机,我们公司有个二把刀的电工,他打算采用星~三角的启动方式,电机是个打水的高压泵不是潜水泵,启动负载基本为零.
 问题:
 1.星~~三角是否可用.
 2.时间继电器定多长时间合适.对时间继电器的品质要求是否较高?
 3.就是如何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确定自己的星~三角的电机转向是一致的,应为条件不允许,没办法通电来单独确定转向,我怕到时候方向不一致会烧电机.
OK  就是他了 没有问题

1、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2、22的电机水泵用,启动时间4---8秒即可
3、1、电机接线盒内的接线端子,竖排着3个连接片,拆掉不用
3、2、两个主接触器的电源端,均按A\B\C排列
3、3、1#接触器的出线,按123接至电机接线盒的上面那一排123
3、4、2#接触器的出线,按123接至电机接线盒的下面那一排123

网友L(2013-01-26):
楼主还是先干吧!经验都是从工作中得来的,星三角启动的图纸照着接就行了,烧不了电机!

网友M:
7楼说的很明白!简单的办法就是星接法和角接法时候点动看一下!关键是你现在还没懂运行原理!

网友N:
KM星的作用是把U2,V2,和W2连到一起,
KM角的端口1、2、3接U1、V1、W1,4、5、6接U2、V2、W2。

网友O:
22kw的电机直接启动就行了

网友P:
各位   你们都干过电工吗不懂的话就不要忽悠人家

网友Q:
只要星角启动的相序不变,不很转向。都是一致的方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