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使用STEP7的LAD编程,为控制变频器需要把一些位(开关量),写入控制字的指定位。请问怎样简单的把M1.0写入MW100这个字的0位?

网友A:
MW100的0位也就是M100.0呀,直接给就是了~~~

网友B:
错,200的字MW100的0位是:M101.0.可以这样写:
A M1.0
=M1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200的字MW100的0位是:M101.0.可以这样写:
A M1.0
=M101.0

请问转换成梯形图是什么样子的,我复制你的怎么不行啊?

网友C:
---/m1.0/----------------------------(m101.0)----

网友D:
不用编程的,假如MW100这个字,他的0位就是I101.0,1位是I101.1,2位是I101.2  。。。。。。。。。例如分四段调速的话,分别是w#16#0000,w#16#0001,w#16#0002,w#16#0003,则输出信号就是M101.0,M101.1共有00,01,10,11四个结果,

楼主:
哦,明白了
怪不得编程出我错了,没有M101这个地址啊

网友E:
过来学习一下,我做过用按钮控制频率的,不过启停还是用端子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