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1.位置指令平滑常數(低通平滑濾波)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
2.滤波宽度:过虑脉冲频率瞬间过大, 超过频率设定太高的脉冲频率,会被
视为噪声滤掉。差动输入 500Kpps,开集极输入 200Kpps,如果我选用差动输入 500Kpps,但是我的滤波宽度设为200KPPS,那么伺服可以工作吗?伺服会不会把此视为噪声滤掉,而伺服无法工作;还是把此视为200KPPS的脉冲,正常工作呢?
请高手多多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个参数还真没注意过
我分析不会滤掉的,应该是超过500K的才被滤掉吧

楼主:
他说瞬间可以滤掉,但是如果不能滤掉,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呢?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网友A:
什么品牌的?
如果不能滤掉,就是正常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