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助

楼主(2008-11-15):
我在工厂当电工已30多年了,前年村里乘包用电,我就回去承包了。前几天查表时发现一个人家的电费很少,问了一下他的邻家:“他家为啥电费这么少呀”,说“人家懂电,现在用电磁炉盘做饭呢”。我到他家去看了一下,就是,可是电费这么少,不对呀,可是没有发现有盗电的现象。 总表也没错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有隐藏的进户线啊?

网友B:
一般的偷电方法是:拆电表的连接片,跨电表接线,拆电表内的电压线圈线或是串电阻,电流线圈并联电阻或是并联电线,电表的进线火线和零线调换,然后家里埋接地极,采用一火一地

网友C:
很简单,你用一支100W灯泡带着插头去校验一下他家所有的插座,看他家的电表转数正常不正常就知有没有偷电了.计算时间和电表转数就知是什么情况!

网友D:
看来什么也不好做啊
电工几十年也不行啊
如果确认偷电了,就像楼上说的去查吧

网友E:
电磁炉多少度的,照算

趁他家作饭的时候去看电表,看他怎么交待,
必竟你也是老电工嘛,敢糊弄你,真不给面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偷电方法是:拆电表的连接片,跨电表接线,拆电表内的电压线圈线或是串电阻,电流线圈并联电阻或是并联电线,电表的进线火线和零线调换,然后家里埋接地极,采用一火一地

网友G:
是你打不打算查他而已……

网友B:
也可以看他用电的时候,用钳流表测他的电流,我在单位就这么干,测完电流马上看他的用电器是什么,搞上几次,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网友H:
呵呵  既然你已经承包你就有权去查   大胆查 我最讨厌点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