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我们公司买了一台空气加热器,是用来加热流动的空气的,功率为50KW。该加热器为圆筒型,内部是加热管。加热管由可控规调压调功器调节功率。可控规调压调功器的输入信号是由日本岛电公司生产的SR90温控表输出4-20mA来给定的。
现在的控制原理是在该表上设定了PID控制,在没有达到设定温度时,SR90输出20mA信号给可控规调压调功器,以使加热管满功率输出。当到达设定温度后,SR90运用PID参数自行调节输出,以使温度恒定。
在采购时,供应商告诉我们,为了使该加热器的加热管能长期使用,对最小的通气流速有限制。可是我们这次实验用的空气流量要求很小,换算下来小于这个最小值。如果空气温度在没有达到设定值前,加热管还是满功率加热的话,这时空气流速小,带走的热量小,加热管表面的温度就会远远高出设定的空气温度,很容易烧坏。所以如果想加热小流量的空气,只能减小加热管的功率,可是怎么做呢。
这时,我们想到,如果一直给可控规调压调功器一个合适的电流(在4-20mA之间),那么就可以人为的让加热管不满负荷工作了。可是这个恒定的电流信号怎么给呢?仔细的看了一下SR90温控表的说明书,发现它有一项功能,可以限幅输出,就是可以设定输出电流值的比例,默认是100%。我们把这个参数调成40%,结果温控表的最大输出电流变为10.4mA((20-4)×40%+4),这时加热管的总功率变为20KW,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加热管的寿命了。
一般的智能温控表都会有很多功能,所以我们使用时要仔细的看一下说明书,以便能更加方便的使用。这是我的一点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智能仪表和PID的输出方式输出下限和输出上限都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