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各位大大  帮忙解答下 新人
|M8002|--------------------[SET SO]
.
.
.
|X21|-------------------------[SET SO]
---------------------------------[RET]
首尾就这样
为什么程序分析出现双线圈?
这正常吗?
本人用FX1N的根据书上实例编的   高手指教

网友A:
后面的不能这样用
|X21|-------------------------[SET SO]

网友A:
之前的一个小程序
结尾应该这样写,就没问题,也能条件成立时返回到S0
不知道你在哪里看到的例子

楼主:
非常感谢上楼的指点

楼主:
晕 改了后还是双线圈  我把做的程序整个传到新帖去了 麻烦 2楼帮忙看看

网友A:
你看编程手册101页的例子吧
4.2步进梯形图指令的动作与SFC表示这一节中“指令的实际表现”下左边的图

网友B:
SET SO你在一个程序段里面使用了两个,这样当然检出双线圈了。要避免这种情况。如有问题可联系我。

网友A:
此问题已解决
可以看楼主另一帖子
以便遇到同样问题的人参考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67063

网友C:
正常,三菱步进指令STL允许双线圈,甚至多线圈,我编的双面转床就有多个输出继电器双线圈,有时还有专门利用双线圈的特性。

网友D:
你前两个的输出都是SET S0,这样就是双线圈问题,只有后一个输出有效,你可以巴前面的并起来,输出是 SET S0,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前两个的输出都是SET S0,这样就是双线圈问题,只有后一个输出有效,你可以巴前面的并起来,输出是 SET S0,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步进或是SFC中得另外考虑的

网友E(2008-12-23):
set so是不能返回到程序开头的,要用out so才可以,所以一般都不能用set s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