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触摸屏连同品牌的PLC可以当手持编程器使用;

楼主(2008-11-15):
在触摸屏上显示手编器的对应键,可以把程序调出来修改或监控,这个现场用的时候还是十分方便的;但只能同品牌的PLC有用;
三菱、OMRON的都有这个功能,松下的试了一下,没有此功能;
不知其它品牌的是不是有这个功能?
以下是三菱及OMRON当手编器的图片;

网友A:
补充一些
对三菱的如果是F900的没有什么设置,就可以用这功能
如果是新的GT11、GT15的要在OS安装的选项功能中下载相应的驱动
能编辑的是A系列的或是FX系列的,Q系列的不能编辑,Q系列只能做到梯形图监控

楼主:
A系列的PLC要用A900,F900只支持FX系列的;

楼主:
SIEMENS的HMI及PLC也用过,没有这个功能;
PRO-FACE的屏很不错,不过没有PLC,不然可能会在屏上设计这种功能;

网友B:
估计现场维护的人,没有笔记本的人太少了(毕竟笔记本的价格跟菜市场的肉价不远了----稍微夸张了点),这个功能最多只能算个卖点罢了。

网友C:
比较起来,还是穿透功能更实用一点

网友D:
西门子的,习惯加一个上位机,装一套编程软件。老外成本方面考虑的好象少一点。

楼主:
呵呵;手持编程器对于一些老电工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用的;
不过现在的确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三菱的FX-20P手编器前几年一年可以销售近100台,现在差不多只有10多台了;

网友E:
NT5Z没有这个功能吧?

楼主:
NT5Z我没有试过;
上面的是NT31/31C的;

网友A:
继续补充三菱的:
GT10系列中的GT1050/55、GT1040/45支持FX列表编辑,这和F940功能一样
GT1030不支持

GT1020没试过,还要确认下

楼主:
呵呵;GT1030只相当于F930,肯定是不带的;
GT1020就更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NT5Z我没有试过;
上面的是NT31/31C的;
台达代工的,应该没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