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指点里面梯形图中双线圈问题咋解决

楼主(2008-11-15):
高手帮我看看里面的问题 小弟非常感谢 新手

网友A:
一个问题没必要开几个帖子问的
出现问题,有可能是你程序中别的地方出现问题
可以简化你的程序,把一些不重要的地方去掉,慢慢找
给你个步进梯形图的小例子,你对着程序去找吧
如果问题解决了,别忘了些个小结跟在下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最后的set s0 改为out s0
在另一个帖子里我已经跟他说了,他说改了还是有错误
不知道现在怎样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 特别是1楼的关心

楼主:
1楼老大看看

楼主:
一样的问题

楼主:
这是我全部的梯形图

网友A:
如果你有PLC可以先下载到PLC,试下能不能达到你的预期动作
我那个仿真能达到功能,以前到没注意步进里面的这个提示
这里的双线圈应该没什么影响,当前面那个S0成立时,虽然后面的没成立
但在实际输出时,前面那个还是在起作用
步进或是SFC可以不考虑双线圈的问题

楼主:
恩 这下我总算找到了 黑 谢您帮了这大忙

楼主:
个人总结哈哈:
多问问高手  一人琢磨 太偏
自我感觉所学知识不够全面 哈

谢谢以上的大大的帮忙

网友C:
相应文章:
PLC双线圈输出的规则及在程序设计中的应用(作者:廖常初)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