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请教PCL中定时器下列各参数意义
IO, AR, DM, HR, #

网友A:
如果你对三菱有所了解的话
IO  实际的IO点名称,也就是三菱中的X,Y这样的输入输出
AR 辅助继电器(三菱中叫做特殊继电器)
DM 数据寄存器(三菱中叫做数据区D)
HR  停电保持继电器
#  16进制常数或者是BCD码

网友B:
2楼说的非常清楚,象这个问题.找本书就能够解决的

网友C:
OMRON的I/O是IR,包括输入、输出及普通的内部中间继电器;
不像三菱FX系列分X、Y、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MRON的I/O是IR,包括输入、输出及普通的内部中间继电器;
不像三菱FX系列分X、Y、M;
您说的有点问题,OMRON的I/O并非全是IR,在CPM*和CQM*系列里面IR的确是它的I/O区,但是CP1*和CS1*系列它的I/O是CIO区,而IR是变址寄存器,用于间接寻址。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