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电工技师理论复习题纲
1、电路有电源、负载、中间环节三个基本部分组成。
2、电路有三种工作状态(1)通路、(2)断路、(3)短路
3、电流表达式(计算公式)i=q/t;是带电粒子做有规则的定向运动形成的物理现象叫电流。
4、电位和电压的异同点是:电位是某点对参考点的电压,电压是某两点间的电位之差;电位是相对量,随参考点的改变而改变,而电压是绝对量,不随参考点的改变而改变。
5、电阻表达式r=  l/s:导体对电流向阻碍作用的大小称为电阻。
6、电阻的主要参数:(1)标称电阻,是工厂生产系列电阻器的电阻值。(2)承受功率,是在正常情况下电阻器长期工作时能承受的最大功率。(3)允许偏差,是标称电阻允许的偏差。
7、两个或两个似上的电阻首尾相连,中间无分支的联接方式叫电阻串连。
8。电阻串连电路特点;
(1)  串连电路中流过每个电流相等:
       i=i1=i2=i3=……=in
(2)  电路的总电压等于各电阻两端电压之和:
       u=u1+u2+u3+……+un
(3)  串连电路等效电阻等于各串阻之和:
       r=r1+r2+r3+……+rn
(4)  串连电路中,各电阻上分配的电与各电阻值成正比:
       u/r=u1/r1=u2/r2 =u3/r3 =……=un/rn
9、几个电阻的一端连在电路中的一点,另一端也同时连在另一点,使每个电阻两端都承受相同的电压,这种联接叫电阻的并朕。
10。电阻并连电路特点;
(1)并连电路中各电阻两端的电压相等:
       u=u1=u2=u3=……=un
(2)并连电路中总电流等于各电阻两端电流之和:
       i=i1+i2+i3+……+in
(3)并连电路等效电阻的倒数等于各并连电阻倒数之和:
       1/r=11/r1+12/r2+13/r3+……+1n/rn
(4)并连电路中,各支路分配的电流与支路的电阻值成正比:
       ir=i1/r1=i2/r2 =i3/r3 =……=in/rn
11、电功率表达式:p/ui;电流通过负载时能做功,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热能、光能等,电流在1s内所做的功叫做电功率。
12、电容表达式:c=q/u;电容是用来储存电荷的装置称为电容。
13、电容的主要参数;
(1)  标称电容, 是工厂生产系列电容器的电容量。
(2)  耐压值, 电容器长期工作时能承受的最高电压,使用时实际电压不能超过耐压值。
(3)  允许偏差,是标称电容允许的偏差。
14、两个或两个似上的电容器依次相连,只有一条通路的联结方式叫电容器串连。
15、电容器串连特点;
(1)  每个电容器上的电荷量相等;q=q1=q2=……=qn
(2)  总电压等于各电容器上电压之和;
u=u1+u2+……+un
(3)  电容器串连时等效电容的倒数等于各电容倒数之和
1/c=1/c1+1/c2+……+1/cn
对于两个电容器串联的电路则有c= c1c2/ c1+c2
(4)  每个电容器分得的电压与其电容量成反比;
cu=c1u1= c1u1= c1u1=………cnun
16、两个或两个似上电容器的一端连在电路中的一点,另一端也同时连在另一点,使各电容器承受相同的电压,这种联接叫电容器的并朕。
17、电容器并连特点;
(1)  各电容两端的电压相同; u=u1=u2=……=un
(2)  总电荷量等于各电容器之和;q=q1+q2+……+qn
(3)  电容器并连时等效电容量等于各电容器的电容量之和;c=c1+c2+……cn
18、通电直导体在磁场中的受力方向,左手定则来判断。
19、左手定则;将左手伸平,拇指与四指垂直并在一个平面上,让磁力线垂直穿过掌心,四指指向电流方向,则拇指所指方向就是导体受力方向。
20、直导体中感应电动势的方向, 右手定则来判断。
21、右手定则;伸平右手,拇指与四指垂直,让磁力线垂直穿过掌心,拇指所指向导体运动方向,侧四指的方向便是感应电动势方向或感应电流方向。
22,交流电是指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变化的电动势,称为交流电。
23, 交流电分正弦、非正弦交流电两大类。
24、最大值、周期(或频率)、初相交称为交流电三大要素。
25、最大值分瞬时值、最大值、有效值、平均值,
瞬时值.最大值.有效值.平均值反映交流电的大小。
26、周期(或频率)分周期、频率、角频率。
    周期、频率、角频率反映交流电变化的快慢。
27、初相交分相位、初相位、相位差。
28、通常把同频率交流电的初相之差称为相位差。
29、纯电感电路电压超前电流90°。
30、纯电容电路电压滞后电流90°。
31、频率越高电容越大,则容抗越小,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也越小,高频电流越容易通过。在直流电路中,因∫=0,xc=∞,电容相当于开路,电流不能通过,故电容器具有隔直流通交流电作用。
32、三相与单相交流电相比优点;(1)在电能输送时,当输送功率、电压、距离和线路损耗相同情况下,用三相制输电比单相制输电可大大节省输电线的有色金属降低输电成本;(2)三相交流发电机比同容量单相交流发电机体积小、质量高、成本低;(3)三相异步电动机比同容量单相异步电动机相比较具有结构简单、价格低廉、性能良好、工作可靠等优点。
33、三相绕组的空间位置互成120°,其中u1、v1、w1表示三相绕组的首端,u2、v2、w2表示三相绕组的末端。
34、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关系为线电压与相电压的3倍,同时线电压的相位超前相电压30°。35、三相四线制中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关系为:u1= 3 u○。

网友A:
好多都不记得了!

网友B:
怎么没有想到技师的题目比高级还简单啊?

网友C:
有没有更全的了,谁有发给我?拜托了。我急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