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PLC的LINK等不亮,是什么原因造成?
上位机的PLC的LINK等不亮,总共有8个上位机有四个地方的PLC的LINK不亮无法运行,其他的四个上位机正常,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能说的明白点吗?如果是ETN的话那很大可能是没有物理连接,也就是网线或其他地方断了。

楼主:
不是ETN,是LINK等,如果是网络没有连接的话,我检查了线路都没有问题哦~~是不是有什么设置没有设置好呢?之前这几个上位机都不怎么用的,只是最近上面技术部下来检查,测试机器的性能才发现不能用.

网友A:
你能说明白你的LINK是指什么吗?还有你所谓的上位分别指什么?

网友B:
检测和HUB的连接

网友C:
如果LINK模块没有问题,应当是设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