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前几天接到一台安川g5,30kw的变频器一台,大概用了3年左右,故障为上电报uv,即主回路欠压,测量主回路电压在dc550v左右,没问题啊,打开机器看,由r s引出两条黑线的小电路板上的保险烧断,该保险为变频器的主回路接触器,和两个18w的风扇供电用的,中间由380v转220v的变压器提供电压,用表两初次线圈,即黑色的和兰色的线之间的电阻,为断路,故猜想为变压器的问题,引起保险断开,是什么引起变压器损坏的呢?依次测量带的三个负载,果然,主回路接触器的线圈已经短路,造成了变压器的损坏,同时,上电由于接触器没吸,接触器吸合信号没有反馈到cpu,所以上电就显示uv.
     由于本人维修经验不够,在维修过程中,想直接两驱动信号,故将igbt的驱动信号线拔掉,一上电,开关就跳(还好我用施耐德的漏电保护的),再量主回路p和n之间电阻为0,怎么回事?逐一查找,发现一个双管igbt已经短路,真是痛心不已,一个600多的价格不菲的模块就这么报废了,后来一个朋友说烧掉一个算幸运的了,这个老兄最好叮嘱我,一定不可以把igbt驱动脚悬空,否则一定出问题.就因为我的想省事,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所以我把自己的经历拿出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继续说这个变频器,安川用的主回路接触器为安川自己生产的,市场价格在1800左右,而且货期在1个月以上,等起来很麻烦,所以用施耐德的代替,因为客户的使用环境不好,没用正泰的,变压器选用德力西的(好象就德力西的1000va可以装进去,必须把上面的端子板拆掉,用变压器的引线去连接),一切都连接好后,一上电,接触器还是没有吸,怎么回事,我有查了一下电路,没问题啊,在量变压器的线圈电阻,二次侧电阻无穷大,怎么回事,变压器不会这么容易坏掉吧,再细看,啊!原来这个变压器一次侧是380v而二次侧为220v和64v,我把64v那根线剪断,而这根线是和220v线圈是一个,造成220v线圈电阻无穷大,把这根线连上,在上电,接触器吸合,不在报故障uv.变频器修复了.
      由于本人刚入变频器维修行业时间不长,所以想把这个帖子发出去,希望变频器维修行业的初学者能看到这个教训.本人不善笔墨,请海涵!!

网友A:
嗯,很得意地说,自我感觉良好..,嘎嘎

支持一下。

楼主:
安川变频器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电源驱动板,思路清晰,很容易维修.本人正致力于电源驱动板的电路图绘制,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请多多指点,不胜感激 本人QQ:82856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