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请问大家有Q系列与丹佛斯2800变频器的RS485通讯的程序吗?现在手头有项目需要这东东,主要的想降低成本,没办法老板这么要求!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Q系列是啥东西?PLC?还是...?

网友B:
没做过哦,Q和三菱的PLCCC-LINK连接倒是做过
应该是根据你PLC的协议,在Q这边加上一个QJ71C24N模块做无协议通讯吧

楼主:
无协义通讯我知道,但是究竟这个QJ71C24N程序如何做我到现在为止还搞不是很清楚,毕竟是用RS485做两边设置要注意什么方面的问题,特别是QJ71C24N这边的设置,先谢谢,我搞忘了说这个Q系列是三菱的高功能PLC,相对于FX来说的,

网友B:
QJ71C24N的设置就是开关方面的设置,通讯格式就是在里面设
通讯时就用它的指令OUTpUT去写程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系列是啥东西?PLC?还是...?
开玩笑的吧
那么早就注册了,那么多分数,不是新手啊

网友A:
^_^,从来没有过三菱的东西呀。所以不知道的。^_^

网友A:
工控网,产品五花八门的,谁能对每个产品都认得呢?^_^

网友B:
没其它意思

呵呵,原来是变频器版的老大,以后变频器方面的还望多指教

楼主:
如果有实例是最好呀,FX用过一些Q的用的很少,一般用西门子和AB的,老大们不要逗圈子了,如果有的话说出来嘛!其实你们去看一下工控人之家里面有很多连工控实例都贡献出来了,里面有很多真实的案例,有些是正在使用的程序,这才是工控人的的精神,我过段时间也会发一些实用案例到网上来以谢大家,自已从事的事比较杂,机械电气电子都在搞,时间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