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请问下各位电工达人~我家的空气开光这2天每到下午5点左右这用电高峰期开始就无规律的跳闸~拉上去之后撑的时间也不一定~我原本以为是空气开关的功率问题所以我就换了个30A的~可是最可怕的是有时候单开个点灯他都跳~非常纳闷~请问下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有空的发我邮箱zhyiyang2@163.com也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一下你的内部线路是否有漏电和短路现象,用钳形电流表测试空开下端电流大小判断线路故障。

网友B:
线路有漏电和短路现象

网友C:
一般是漏电和短路

重点检查开灯就跳的那一路

网友D:
注意一下是不是每次跳的时候都是开的同一个灯,或者用钳表一个一个的试,哪个电流大就是哪个了

网友E:
这样的问题,你只能是一个一个的试了,单个电器的开、关,试一下

网友C:
分区检查,看看灯口内是否短路

网友F:
应该是漏电现象,一个一个的试过去.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昨晚睡觉时把所有的电器都关了,可是刚躺下去10来分钟就发现空开又跳了,无奈啊~

网友G:
你所述的你把家所有的用电器全部都把插头都拔下的...还是跳对吗?        你用的空开是不是家里常用的空开...用手指轻触下空开开关(推把)....你推上去用手指轻碰下开关(推把)...是不是手指轻碰下就跳下来了.如有这种现象你的空开内扣环卡不太紧...建议你换一个空开试下...
  如果还跳,你就查下你进你家的主电源线...

网友H:
应该是漏电或者短路,你这样好了,先看你家的电分成几路,然后把它们全部断开,找其中的一路接好,再合上空开,看跳不跳,若跳,说明这一路漏电,若不跳,证明这一路应该没什么问题,再查下一路,若这一路好的,再查下一路,直到查到有问题的那一路,然后把它断开,重新拉线好了,有一点需要说明,你最好在试的时候把负载都打开,因为没带负载的话有些故障是显示不出来的,带负载它火线和零线之间才会发生击穿的.

网友I:
呵呵,线路接触不良啊。你可以把所有的插座全部拔下来,全部的开关也打下来,然后一路一路的打开开关,然后再插上对应的家电,再开家电,这样,你就会发现是哪个有问题了。建议你把线路的所有接头都重新扭紧一遍。希望你能看到并能帮到你!

网友J:
一般是漏电,这个只能是一路一路的查.

网友K:
软故障要慢慢的查,如果是暗线就想想有没有用冲击转打过墙 或者厕所厨房,这些地方容易出问题!

网友L:
“我家的空气开光这2天每到下午5点左右这用电高峰期开始就无规律的跳闸”
这么准时,一定要请**先生。

网友M:
如果是灯开关一般是不带漏电保护的,另外一般也用不了30安的开关,太大了!最好按11楼的方法试一下,有可能是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N:
短路了吧

网友O:
应该是你家线路出了问题,仔细查一遍.这种问题不能急.

网友P:
也要查一下开关质量,可以换一品牌的开关,另开关内的电流整定是不是正确!

网友Q:
内部线路漏电或者短路,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R:
应该是有点漏电,漏电量相对较少时不跳,当用电负荷增大时,泄漏电流增大开关调闸。

网友S:
可能是零线对地漏电

网友T:
把空开下的零线和火线对掉一下接上,如果不跳了就是有漏电的地方.如果还跳你要查一查进户的电压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U:
家里有短路的位置

网友V:
应该是线路有短路现象。你首先要知道空开跳闸的原因有哪些,然后再逐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