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15):
欧姆龙PLC的时钟指令的操作数怎么写不好
/?

网友A:
能说说你的时钟指令具体的是哪个吗?

楼主:
TIM。操作数写不到方框里去

网友A:
那是定时器。
比如你用的是CP1H。那么你可以在新指令里面输TIM 0 #300回车,回车,这样就建立了一个30秒的定时器,定时器号为0

楼主:
我用的是CPMIA的上面是TIM下是000在下就是操作数一写就的了筐外连不上

楼主:
它以前的操作数是20BCD|#20K可我怎么都高不上啊

网友A:
像这样写

楼主:
怎样写啊。师傅

网友A:
不好意思附件没传上去

楼主:
谢谢了啊我去是一下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可以了。还有一点#20上面一横20BCD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师傅你睡觉了吗

楼主:
应该睡了。请有时间的话给小弟指定迷津。小弟不会忘记师傅的

网友A:
晕别叫师傅,相互学习。
它的意思是用10进制监视。

楼主:
那里师傅就是师傅吗。我搞了几天都搞不懂你一下就搞定了。那20BCD不用写行吗。还有就是怎么把PLC里的程序下到电脑?

网友A:
不用写,就像那样写就行。
连上PLC以后点ctrl+shift+T

楼主:
三个键同时按就可以把PLC里原来的程序下到电脑硬盘啊。太谢谢了。我没有打扰你休息把

网友B:
呵呵;那是BCD码;
说明你设的#20对应的就是2秒(0.1秒为单位,X20)
只用输入TIM 00 #20就可以了;

楼主:
你好。我编好的程序怎么传不到PLC上啊

楼主:
我用的是欧姆龙CPM1A-20CDR-A-V1。软件是CX-Prongr711-SCHI

楼主:
师傅不在吗。

楼主:
那位好心的师傅给指点一下啊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欧姆龙CPM1A-20CDR-A-V1。软件是CX-Prongr711-SCHI。我编好的程序怎么传不到PLC上啊65262340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