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请教下,我用GX7.0编的梯形图,为何启动仿真软件后梯形图就变没有了?

网友A:
你重新装一下仿真软件就可以,装的不对?

网友B:
不可能的吧
是不是第一次用
中间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C:
不可能的吧

网友D: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

网友E:
我就出现过,重装不行的。必须重装系统或是还原系统才行。

网友F:
是不是在下载时中了毒的原因?

网友G:
呵呵,还好我没遇见过,不过仿真软件不太好用,用真实的PLC比较好.在说大的程序用仿真还 不一定对的

网友H:
动一动边上的滚动条,你用的是SFC编程吗?

网友B:
问题说的太简单了,就说一个结果
操作过程中有没有出现的提示、警告什么的应该说出来
像这样的问题其他人又没看到,很难分析

楼主:
感谢大家的看法.问题已解决,原来是没的转换梯形图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