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书上见个循环指令求5!(5的阶乘)
        L      L#1
       T      MD20
        L      5
back:T      MW10
       L      MD20
      *D
      T      MD20
      L       MW10
     LOOP   back

最近看汇编看的多了,想着我能不能不用这个LOOP指令来循环。用跳转行不~~~~~于是自己就编了一下~~~~
  L     1
     T     MD    20
     L     5
b001: T     MD    10
     L     MD    20
     *I
     T     MD    20
  L     MD    10
     L     1
     -I
     JP   b001   //到这个地方就停住拉。
它为啥不往回跳捏~~~奇怪的狠拉,我想来想去,换成各种各样的条件往回跳,怎么也不行~~~~郁闷!

哎,越来越没信心了,就这水平还做项目。等着挨批吧。。。。。

网友A:
300的程序么?改成下面程序应该可以了
     L     1
     T     MD    20
     L     5
    T     MD    10
b001: L     MD    20
     *R
     T     MD    20
   L     MD    10
     L     1
     -R
     T     MD10
     L     0
     >I
     JC   b001

网友B:
学习汇编干啥,太麻烦了,用梯形图多好的!

网友C:
现在好多人都不用LAD来编写了.

网友D:
为什么不用SCL呢?岂不是更简单?

网友A:
SCL要求的系统资源太高,一般的300CPU不支持SCL语句。

网友E:
学习汇编干啥,太麻烦了

楼主:
回dzfa:
谢谢你的程序。这个程序其实很好编,对吧。问题是我觉得你编的有一小点问题。
引用 网友A:
300的程序么?改成下面程序应该可以了
      L     1
      T     MD    20
      L     5
     T     MD    10
b001: L     MD    20    ;循环的时候ACCU1已经变成0了。
      *R                      ;循环回来结果是0 ,很奇怪吧。呵呵   ,另外不规范出错
      T     MD    20
   L     MD    10
      L     1
      -R
      T     MD10
      L     0
      >I
      JC   b001

按照你的意思我给你改成
     L     1
      T     MD    20
      L     5
     T     MD    10
b001: L  MD  10
        L     MD    20
      *I
      T     MD    20
   L     MD    10
      L     1
      -I
      T     MD10
      L     0
      >I
      JC   b001

顺便提一句:程序编出来了,最好是仿真一下,随便一编,往上一摆。有点不负责任哦。呵呵。

如果PLCSIM要都不能通过的话,是肯定用不到现场滴。

〈========继续探讨下去。。。。。。谢谢每位回帖的大哥

网友A:
确实漏了那一行,不好意思。
其中还有一处错误,也帮忙改正了,放,谢谢小女子了。
由于仿真软件还没有装上,不能测试,所以只能不负责任一次了。

至于小女子的猜想,可以明确的说,是不对的。用跳转指令,完全可以实现LOOP指令的功能。

网友A:
软件终于装好,测试结果如下:(小女子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其实你编的那段程序和后来修正的我的那段程序,都是正确的!!!

导致你认为程序没有跳回的原因,是程序监控画面中显示的是第一个循环时的值,而不是最后一个循环时的值。造成错觉。
不相信的话,在变量监控窗口中监视一下MD20的值,是120,而不是5 。
一般在循环程序监视时,可能看到的结果是不正确的,此时要直接按结果变量的值是多少,判断程序执行是否正确。

网友F:
大家都是高手,我是初级学者,有点看不懂

楼主:
回dzfa:
呵呵。如你所说,最后才发现自己错在*R,应该是*I,总以为自己条件设置不对,其实是语句出错。
另外你说的直接从寄存器看值,确实是这样的。现在明白,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