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两种电机除风扇不一样以外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网友A:
轴承也不一样!

网友B:
两种电机的区别有,变频电机因为调速有时冷却风量不够,所以加了轴流风机,绝缘好,轴承好,关键是变频电机设计时考虑了工作频率不同时,电机的各种参数

网友C:
今年在广州展会上看到变频电机50KW的外形像个直流电机,频率可以到 100HZ

网友D:
1、轴承有的用的是高速轴承;
2、强制风冷;
3、许多参数都是专门设计的,尤其是绝缘性能;

网友E:
变频电机好象要加一个很大的启动电容

网友D:
呵呵;用变频器带变频电机是绝对不需要加一个很大的启动电容的;
不知你从哪得来的这个结论?

网友F:
别的还好,主要是变频电机的硬件参数做了特殊处理,更适合在宽频率下使用

网友B:
变频器不允许接大的电容器,变频电机上不可能有大地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呵呵;用变频器带变频电机是绝对不需要加一个很大的启动电容的;
不知你从哪得来的这个结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轴承有的用的是高速轴承;
2、强制风冷;
3、许多参数都是专门设计的,尤其是绝缘性能;
还有防护等级也不同的

网友I:
变频电机应该在医疗行业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J:
主要就是考虑了变频引起的绝缘问题。现在很多电机都可以通用(比如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