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C

楼主(2008-11-15):
有谁知道FX3UC的价格

网友A:
没什么人用的,为什么要选这型号
就是体积小些,接线不是端子的,要焊线或是压线
用的少,所以多数代理商不会做库存的
尽量用FX3U的代替吧

网友B:
价格与同点数的FX3U相差不多;

网友C:
3U挺好用的,我做了个控制3轴伺服的系统,而且用的绝对位置,效果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U挺好用的,我做了个控制3轴伺服的系统,而且用的绝对位置,效果不错
马上FX3G的也要出来了,可以尝试下,3U的好多特点都包含了,还有一些其它功能的提高

网友D:
3U的与变频器通讯比FX其它系列简单很多,有专门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