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载流量?

楼主(2008-11-15):
请问:YJV比VV电缆载流量大多少?

网友A:
应该相同,即使有差异也很小

网友B:
主要的差别应该在保护上吧?

网友C:
电缆载流量主要是由电缆截面面积来决定的!

网友A:
vv系列电缆是有铠装的,因此通过大电流后温升会高于不带凯装的电缆,因此vv电缆的载流量略小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v系列电缆是有铠装的,因此通过大电流后温升会高于不带凯装的电缆,因此vv电缆的载流量略小点

网友E:
You can go to the below web to see
电缆载流量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30276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缆载流量主要是由电缆截面面积来决定的!
是不是经验啊?

网友G:
相同截面积的载流量大一到两个等级

网友H:
给你个国际铜协会的标准你查下吧

网友I:
你说的是电缆绝缘层的差别,电缆载流量只与导线截面和敷设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