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5):
请教论坛里的大侠,我有台十年的gp-320触摸屏液晶显示出现乱条纹,有人说是写了爆炸程序,经过代换检查液晶是好的,可以修吗?请指教

网友A:
呵呵;
GP370的用过;320没有用过;
不过能用到10年,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爆炸程序;
10年元器件的寿命也差不多到了;

网友B:
多数是硬件方面的原因
用了10年很划算了,寿命应该差不多了
可以考虑把它用新的换掉

网友C:
建议直接发到无锡普洛菲斯工厂检测.

10年的时候也不算太长,我们有的客户用了15年,也只是液晶有点暗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发到无锡普洛菲斯工厂检测.

10年的时候也不算太长,我们有的客户用了15年,也只是液晶有点暗而已/
10年了,检测不会免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发到无锡普洛菲斯工厂检测.

 10年的时候也不算太长,我们有的客户用了15年,也只是液晶有点暗而已/
10年了,检测不会免费吧
不用说10年,哪怕100年...
无锡普洛菲斯工厂收到维修品后会先检测,然后出一份检测报告(包括故障原因及分析,具体更换器件及报价\维修周期); 等客户确认维修后才开始维修,客户若不同意维修,原物返回;这期间不收任何检测费用(包括发检测报告的传真费用,但是发还维修品所产生的运费客户自理)

网友B:
服务不错哦

三菱保修期内的检测免费
各地的维修站保修期外的检测如果检测后不修要收检测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服务不错哦

三菱保修期内的检测免费
各地的维修站保修期外的检测如果检测后不修要收检测费的
因为三菱做的东西太多,不可能完全兼顾到.
而Proface是专业做屏,所以可以会有这样的服务.

网友A:
哈哈;
关键是这么多年那些老的屏上的屏件无锡普洛菲斯工厂还有保留?
那真是比较强了;

网友A:
还有这些屏是有使用寿命的;这次屏修好了,下次不知什么时候其它的元器件也会出问题;
所以先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C:
老型号肯定是要被新型号替代的;时间早晚而已.
不过Proface在软件兼容方面做得还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