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08-11-16):
请问各位大侠485通信线像我这样做为什么不能通信请指教!!

针脚编号
 8              不接

 7               SG

 6               RDB

 5               SDA

 4               SDB

 3               RDA

 2               SG

 1               不接

网友A:
呵呵;拜托讲清是什么与什么之间通讯?
下次再这样提问题直接删除贴子;

网友B:
连同屏蔽接地线,RS485通信线最多需要3芯线就够了。不知楼主为何用8芯线?

网友C:
是啊,应该把问题尽量描述多一点

三菱的
一般是一对导线或是两对导线接法
可以看下通讯手册里的介绍

网友D:
呵呵,估计楼主说的是三菱通信RS422口的引脚定义

网友E:
楼主的定义不知道对不对,但我相信他指的是那个圆的插座。

楼主:
不好意思我指的是三菱PLC与三菱S500变频器的通信

网友C:
三菱PLC与三菱S500变频器
PLC这边扩展485和变频器那边的485对接
用两对导线,
两边都是按以下接
SDA和RDA接
SDB和RDB接
SG和SG接
共5芯的屏蔽线

楼主:
谢谢付工!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因为我的S500的接口为水晶头的能否告之?谢谢!

网友C:
水晶头也是485的,定义如下:
1.SG
2.P5S
3.RDA
4.SDB
5.SDA
6.RDB
7.SG
8.P5S
FR-A540手册2.2.4节与PU接口的连接中有图

网友F:
好贴啊 不错啊 谢谢楼主分享 拉 (*^__^*) 嘻嘻……

------------------------------------------------------------
云霾堆积 黑暗渐深。呵 爱 你为什么让腰倍好独在门外等候?在中午工作最忙的时候 我和在一起 但在这黑暗寂寞的日子 和慈颈椎治疗仪只企望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