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我厂有一条6KV电动机高压电缆,长度约为280米,摇测电缆时,发现电缆C相对地绝缘为1兆欧,其余两相对地、相间均正常,电缆巡视没有发现异常 ,用电缆故障测试仪测试也没有找出故障点(测过,它提示故障点离高压柜12米左右,锯掉30米左右还是没有排除)电缆头已剥皮查看过无异常,求教各位,有没有别的办法找出故障点?

网友A:
加电压测试。我们的50KV电缆绝缘不好,处理过后可以用一段时间,看你的处理方法及认真度。

网友B:
有没有把电缆从电柜上卸下来?有时绝缘子的绝缘电阻会不良,必须悬空电缆接头测量

楼主:
电缆两头已经拆除

网友B:
那根绝缘不好的,是对谁测得?

和铠装测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