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我国工业用电一般都是三相四线制,即R,S,T,N,PE其中Urs=Ust=Urt=380v;Urn=Usn=Utn=220v三相电压相互成120度的相位差。即In=0.
而三相220V的动力电是什么定义?
 是Urs=Ust=Urt=220V;Urn=Usn=Utn=220/根号3吗?并且其是如何通过我国工业的380用电接线成三相220呢?
请教了,谢谢!

网友A:
三相220V是日本用的;

网友A:
如果你的设备必须用三相220V的电源,可以用三相变压器实现;
如果是小功率的三相电机,可以用220V变频器;

网友B:
是用三相变压器实现变压的
这在使用日系的伺服系统设备上用的较多,你会发现都有或大或小的三相变压器,大小由功率决定,变换后,任意两线之间可以接220V的单相用电器

网友C:
750W以下的可以接单相220就可以
750W以上的通常的要接3相220的
三菱伺服也有400V等级的,如型号MR-J2S11KA4,后面的4代表是400V,接三相380的没问题
带4和不带4的价格相差应该比一个变压器要贵

网友D:
日本的机器是三相220,到中国后都是要加一个变压器再用

网友E:
买一台380/220的三相变压器装上,功率有负载决定,建议大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