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1.故障概况
  一台sfz9—50000/110主变在厂内各项试验均合格,运到现场安装完成后,在做交接试验时,所测绝缘电阻值折算至厂内试验温度下的绝缘电阻值降低30以上。不符合dl/t572—95中变压器的安装、检修、试验和验收的规定。为慎重起见,决定暂停交接,查找原因。

2.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
  经初步分析认为可能是安装过程中变压器受潮导致绝缘电阻下降。决定对变压器进行热油循环及抽真空处理。

  第一次热油循环及抽真空处理并静放后进行试验,绝缘电阻值并未增长。分析认为由于当时夜间气温低,白天气温高可能有凝露现象发生,决定再进行热油循环。

  第二次热油循环及抽真空处理并静放后,绝缘电阻仍未有明显增长。
  但在两次热油循环期间取油样分析发现油介损高达2.1已达到污油标准。
  根据以上处理试验结果,经再次分析认为造成绝缘电阻低的主要原因是油介损过高引起油绝缘性能降低,致使主变绝缘电阻降低。

  变压器油的介质损耗是由离子电导和电泳电导共同决定的,若变压器油中混入尘埃、杂质就会生成胶体杂质及杂质离子,当外加电场的强度远小于其击穿场强时,油介质的离子电导率为一与电场强度无关的常量,其导电规律服从欧姆定律。而带电胶粒在油中呈现溶解状态,它本身具有足够大的自由能,易与水结合形成乳化物。它们均带有一定的电荷。胶粒在电场作用下定向迁移构成电泳电导。因此,胶粒在变压器油中是除杂质离子之外的另一种主要载流子,并且这两种电导率均与所带电荷成比例。在温度一定且油中两种载流子共存时,当两种载流子带有同一种极性电荷,在直流电压作用下,油中混入的带电离子和带电胶粒将相应地增加了变压器油的电导,也就是造成变压器油绝缘电阻降低的原因。

  最后认定变压器主体绝缘电阻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在安装过程中变压器油受污染,其中胶粒的电泳电导或杂质电导是主因,油介损高是现象。

3.处理方法及几点建议
  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决定对主变整体换油,并采取防尘、防污染措施,杜绝环境及人为因素对变压器油的污染。换油结束后现场试验结果与厂内试验结果基本相同,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

通过这次处理我们有以下建议:
(1)杂质粒子的胶粒是造成变压器油介损增加及绝缘电阻降低的主因,所以在交接试验时应先对变压器油做全面试验包括油介损。尤其对添加油更要严格把关。
(2)在安装过程中严格避免尘埃、杂质的污染,提高安装人员的责任心及认识,加强现场工艺管理意识,确保安装的设备稳定运行。

网友A:
变压器安装前由电力局做现场吊芯检查,绝缘耐压测试,变压器油绝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