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请问这个程序要是读就没有问题,写就通讯报错。ADD地址应该设为多少?是 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不明白。期待高人答案!

网友B:
根据您反应情况试分析如下:
1、读MEG指令与写MEG指令时序上要严格错开,看您的梯形图没有进行连锁,应该使用MEG的Done来做连锁,可以看S7-200手册有说明。(可查看错误玛确定出错性质)
2、ADD地址直接用7000~7006没有问题,该区域属于MODBUS的标准读写线圈区00001~09999.
3、从您的梯形图看是写一个位,对应的数据地址应该是V200.0,您后面且是在操作V200.1,当然这个不会造成通讯错误。
4、您用SM0.5秒脉冲来操作MEG指令是不合适的,SM0.5导通0.5秒,MEG指令写入后等待从站返回应答,有时可能会超过0.5秒,这样会造成MEG操作失效。建议用一个置位来操作MEG,带MEG的Done由0变为1再去复位该使能位。
以上供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