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程序

楼主(2008-11-16):
那里有,用plc实现闪光报警器的程序。有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啦先。

网友A:
这样的要求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如果你是学生,你的老师就是给你这个要求吗:用plc实现闪光报警器的程序
如果这是工程,你的客户或是老板只是给你这句话吗:用plc实现闪光报警器的程序

网友B:
多半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是一个题目,当任意一个回路报警,指示灯亮并闪烁,同时蜂鸣器响,确认报警(报警没消失)后灯常亮,铃消音,报警消失后灯灭。
我下午做了一个,但问题是只是一路报警能实现,第一个报警没消失第二个来的时候灯闪烁和蜂鸣器响没实现。

网友A:
你是哪种控制器做的呢?

网友C:
一个出来了,多个就copy啦

网友A:
多路就是并联关系,也就是或的关系

楼主:
我已经搞出来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