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fx1n plc在熱壓成型機上使用, 有些plc會出會異常,比如程序不正常.但寄回檢測沒有發現問題.也有寄給供應商檢測也同樣沒有找到問題.然后拿繼續使用.
請教問題在哪?還有就是真假和翻新fx1n plc怎樣區分?

网友A:
程序不正常具体有什么表现呢
寄回检测没有现场的那些条件,会不会是现场的问题,比如一些外部信号的不稳定造成的
可以根据程序的不正常,比如误动作结合程序检查

真假和翻新fx1n plc一般的使用者很难分辨
找个正规的代理商或是信得过的供货商

网友B:
呵呵;对于干扰造成的不正常,可以把PLC拆下拿到办公室,写个测试程序就能试出是不是PLC有问题了;

网友C:
我想没有问题,那如果有时出问题可能会是程序本身或是外围的干扰或是开关的问题了
我曾写过一篇,是设备上的脚踏开关不可靠造成的问题

网友D:
很多故障都是外围硬件的原因造成的,却归于PLC程序混乱或丢失。
如果是程序丢失,所有的设备控制都应该失效。如果部分设备PLC控制无问题,就可以排除PLC程序丢失的问题了。

网友E:
要是在其他机器上一样的程序冒的问题的话就不能说程序有问题。好好查一下线路和传感器吧,再不把电板拆下用无水酒精洗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