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v死机问题

楼主(2008-11-16):
我公司从瑞典成套了甲醛装置,DCS用的是DELTAV9.3版本的,但过段时间就会死机一次,重新启动就又好了,不知是系统本身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不知有无遇到过此现象的朋友或是能解释此问题的朋友.

网友A:
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从说明看,是上位机死机吧。可以把计算机的故障记录文件和DCS故障记录文件打开进行分析。我遇了到上位机死机的事,主要是硬件驱动有问题,用的是惠普工作站,让惠普的公司把驱动进行升级后就解决了。

网友C(2010-04-11):
也有可能是接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