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我想问的是DB块的地址如:    DB5.DBD1O和DB5.DBW10 有什么区别。用在什么样的数据类型中。

还有就是用DB块放二进制量的时候,地址的命名上与REAL  FLOATINGPINT的命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前者D10是双字,后者W10只是单字

网友B:
REAL 实数 FLOATINGPINT浮点数,一样的。

网友C:
DB5.DBD1O代表是数据块中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地址为10.0,是个双字或者长整数。同理DB5.DBW10 也是代表是数据块中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地址为10.0是个字,这个10.0不同于i10.0,只是个变量地址。你说的这两个变量我认为不可能在一个数据块里,数据块中的布尔量应该是通过中间继电器M周转的吧,不能具体表示吧

楼主:
谢谢这位仁兄。。
我的意思事实数与二进制量的命名上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