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什么电机

楼主(2008-11-16):
第一次涉及电机,一点不懂,老师让我选一个无刷直流伺服电机,不知道都有哪些品牌的?一般我们都选什么型号的呢?有安装参数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建议你用丹纳赫的,我们用着还不错。这是它的网址:
http://www.danahermotion.com.cn/

网友B:
你的要求可不可以具体些呢?

网友C:
为什么要直流伺服电机?现在伺服电机多是交流供电的。

网友D:
现在伺服电机多是交流供电的

网友E:
把您的控制要求说一下,大家可以帮您选择啊,这样更换好些啊,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啊,是这样的,我们要做一个爬到铁塔上去的机器人,所以要用直流供电的,控制要求我也不清楚,反正总共要9个左右的电机,精度应该要求比较高吧,要不然掉下来咋办。不知道怎么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