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FX2N64MR 电源灯亮,运行灯不亮,无其它报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专家指点,13905275262

网友A:
新的还是旧的
有没有在机器上用
如果是机器上的,程序是谁做的

网友B:
是不是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亮了?

网友C:
是否运行开关没有打开,就在编程口旁边有个小开关打到RUN上。

网友D:
如果运行都正常程序也能工作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灯坏了

网友E:
5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F:
再说的详细点,是只灯不亮,能用,还是不能用啊
也许只是灯坏了而已

网友G:
灯坏的几率无限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灯坏的几率无限小。。。。
同意,灯坏基本上没遇到

楼主发个简单贴留个电话就不见了
是不是现在正拿着个电话等人打过去呢

网友H:
运行开关放到RUN位上,如果程序没有指定用X0来控制运行的话,程序应当会运行,否则报警灯就会亮了;

网友I:
我曾经碰到过一次
plc上的运行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用的好好的坏了的,通信都失败,有什么办法把程序搞出来啊,我可以换一个新的

网友A:
这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是CpU板坏了,程序就很难搞出来了
最好拿到三菱的维修点检测下

楼主:
是设备上的,用的正常情况下坏了的,第一天正常开机的,第二天不好用了,与触摸屏不能通信了,也pc也通信不了

网友J(2011-04-25):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FX2N-64MR 用了半年,RUN灯突然不亮了,所有输出都无。今天新买了个FX2N-16MR 刚接完电就发现RUN灯不亮,小开关拨了没反应,也不能与计算机通讯,强制输入也没有X的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