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6se7021变频器设置频率下限p457=14,当给定频率信号低于7hz时,变频器输出为7hz,电压为64v,电流3.6a,但是电机就是不转,要等到给定信号高于7hz时旋转。将p457=16仍是如此。
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呵呵;你已经设了频率下限是14HZ,那么变频器在14HZ以下就不应当有输出才对;
你下限改成5HZ,再给7HZ试一下,应当就会运转了;

网友B:
变频器有几个设定。有一个下限设定。有一个最低频率设定。所以不知你设了哪一个了,反正变频器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复杂了。

网友C:
低于你设定的下限频率,无输出电机不转

还要结合最低频率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