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Profinet和Ethernet的区别是什么?有什么不同?应用的范围是什么?

网友A:
各位大侠
我有一日本东方9519ne步进电机
上面五根线的颜色是蓝红橙绿黑
而我的驱动器上标的颜色是蓝红白黄黑
我驱动器的型号是UDX5128也是日本东方的
我应该怎么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