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西门子S5系列故障情况:

Cpu:6ES5928-3UA12 (eprom32kb)
通讯板:6ES5524-3UA13 (eprom64kb)
故障现状:PLC自动开机后,出现与工控机连接故障报警信号(45),刚开始也出现过这样的故障但从新复位后就能运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常出现3.6v电池没电报警,但上电冲电后也能运行,9月开始无法复位运行经更换电池后也无法再消除故障。

1, 检查数据线OK(从另外好的机子拆下来试的);
2, 工控机DOS状态运行OK(组态软件有运行能检测通讯故障);
3, 检查各工控机、PLC插卡的连接ok(从重新插、拔连接及清除灰尘)

以上,请有朋友帮我一下,谢谢!!
联系方法:
chenweilhbq·163.com

网友A:
S5用的是一次性锂电池,怎么能充?

网友B:
应该从故障代码的含义入手,通讯线排除了,还有s5通讯板,工控机的接口板,除了好坏之外还有连接是否良好的问题,s5机架与通讯板的连接,s5程序的运行问题,再就是既然有相关设备,最好把这台设备的东西,拿到别的设备上进行判断,进而确认故障的所在,前提是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