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移植问题求助

楼主(2008-11-16):
如何解决wincc项目移植问题,我安装的是Wincc6.0中文版,老项目是Wincc5.1英文版,如何打开老项目呢

网友A:
先安装WINCC5.1的数据库SYBASE,再利用WINCC6.0中附带的项目移植工具,按提示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
SYBASE的安装:WINCC6.0的光盘上有安装选项,可以启动SYBASE的安装,然后会要求插入WINCC5.1的光盘,插入光盘,按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B:
好,解释的很好,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