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问问各位大侠,为什么好多信号电流值是4~20mA,而不是0~20mA?或者电压值是2~20V,而不是0~20V?

网友A:
我理解是抑制零飘的原因吧,可以降低干扰信号的扰动吧,不是很明确,欢迎后面的朋友指教啊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主要有几个目的:
1 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好
2 电流信号可以传输比较远 双芯1平方的导线100M才 3.4欧,和负载电阻250欧 500欧比较可以忽略
3    4~20ma可以方便判断出断线或者短路
4    因为最小电流4ma,很多传感器可以考虑直接从2线上取电,简化了接线。
5   把不同的传感器的0点和满量程都设置为同样的信号,这样过去的模拟调节仪表才不用考虑其输入信号该是什么,输出该是什么。

网友C:
一般是4-20MA或1-5V。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工控里的高人真多,我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