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大家好,安装了GT-WORKS2其中的GT-SIMULATOR版本为2.43V,使用时提示GX SIMULAOR版本无效,请问要安装哪个版本的GX-SIMULATOR?(语言都是英文)

网友A:
语言一致是必须的
但出现这问题比较少,有没有安装GX DEVELOPER ,或是不是在安装GX SIMULAOR后才装的GX DEVELOPER

楼主:
GX-DEVELOP版本是8.34L,使用GX-DEVELOPER编写程序后能够进行仿真,但是运行GT-simulator时提示"the version of  installed GX-simulator is illegal"

网友A:
illegal应该是非法的意思
可能是GX-simulator 有问题,什么版本的
可以试下卸载掉再重新安装看看

网友B:
GT-WORKS2与GX DEVELOPER 应该是两个软件吧
要先运行GX DEVELOPER 的仿真的

楼主:
我安装的是GT-WORKS英文版的是不是一定要找个英文的GX simulator?找了半天没找到,安装了一个也不知道啥版本,名字是SW4D5C-LLT-E,有GX-SIMULATOR6E的吗?或者告诉我个地址?到处都是6C的.呵呵

楼主:
可以从GT-SIMULATOR来启动GX-SIMULATOR的.看过供应商弄过.

网友A:
触摸屏的2.43是英文版的,GX simulator也一定要英文版的
现在外边的GX-SIMULATOR6是中文的,英文版的是GX-SIMULATOR7
可以装个触摸屏的中文版的和GX-SIMULATOR6一起试下
或是用GX-SIMULATOR7,有100多兆,现在家里的电脑太差,不敢传
你是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当地的代理商或是技术服务中心电话,可以要到软件

楼主:
非常感谢fumz78的热心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把方法告诉大家.一起分享
我现在用的GT-WORKS是英文版,装的GX-DEVELOPER和GX-SIMULATOR-6C都是中文的.
进入注册表中修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SWND5-LLT\CURRENT VERSION把里面的LANGUAGE键值改为English.即可.

网友A:
改注册表的方法我没用过,有机会可以试下
我都是安装相同语言的软件

这样很好,解决了再把结果告知并将方法写出来共享下
不像有的帖子后面就没消息了,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C(2008-12-28):
改注册表是可以的,我的GT simulator是中文版,GX simulator是英文版,把GT simulator改为英文后,OK了,

网友D:
GX-DEVELOP版本是8.34L的,你GX-SIMULATOR要用6-C版本的,网上都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