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从设备上下了一个程序,有一句看不明白!源程序如下
LD  M180
OR M182
MPS
ANI T52
PLSY D30 K0 Y0
MPP
ANI M51
OUT C253 K6000000
搞不明白指定产生脉冲数干嘛为K0,按手册上理解岂不输出零个脉冲?还是有别的意思?
那位大侠帮俺看看!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虽然K0是设定的0个脉冲,但实际上PLC输出还是有一个扫描周期的高脉冲输出。这段程序的意思就是让PLC输出一个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这是我的看法,不知对不对。

网友B:
指定数量为0,那么只要前面条件成立就会一直输出脉冲

楼主:
是不是只要前面条件满足,Y0就会以D30里指定频率以每个扫描周期为单位产生脉冲输出?

楼主:
就是不明白他编程时干嘛设为常数?为变量不好些吗。

网友B:
没什么好深究的,就是条件成立时,一直发脉冲,频率由前面的D30指定
没仔细看手册吧,手册里提到了

网友C:
还有一点, 如果条件为ON,d30值变化,脉冲输出的频率也同时发生变化。PLSY的好处就在这。除了PLSV就这条指令能有这种功能了。其实这个地方用PLSV要好一些!
                                                                个人意见

楼主:
多谢各位,小弟还有一个些程序看不明白。手册翻了半天也冒找到。
LD=  D8 K116
MOPV K7 D0
LD= 是啥意思啊!是不是当D8中的数值为常数116时就触发传送常数K7到D0。
小弟水浅冒见过,不好意思问问!

网友B:
=  D8 K116把它看成一个触点,当D8中的值等于116时,这个触点导通
后面的MOVP就会动作

网友D:
呵呵;没有好好的看手册上对PLSY的解释;
脉冲数设为0,只要条件达到,就一直以前面的频率不停的输出;

网友E:
程序功能就是,只要条件成立就按D指定的频率输出脉冲

网友F:
楼主,在227页,顺便请问一下各位哪里有清晰的FX系列编程手册下载,我下过好几个要么不完整要么就不清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小弟还有一个些程序看不明白。手册翻了半天也冒找到。
LD=  D8 K116
MOPV K7 D0
LD= 是啥意思啊!是不是当D8中的数值为常数116时就触发传送常数K7到D0。
小弟水浅冒见过,不好意思问问!

你理解的没错,大胆做吧,叫不准的地方,可以模拟一下

楼主:
谢谢!看的电子版,眼花了

网友H:
一直发脉冲

网友I:
看这样的语句呵呵,需要转化LAD 我慢慢的转化一下。

网友J:
采用M8145停止后,重新RST m8145启动脉冲怎么有时候不发脉冲了??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B:
楼上的,监控一下M8147,当M8147为ON时,不能接受指令的再次驱动

网友K:
LD=
AND=
OR=
都是触点比较
条件一满足就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