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公司刚购一控制柜,内有PLC  S7-300,还有几块输入/输出线路板.代号是DIPCB(输入驱动线路板)OUPCB(输出驱动线路板),型号为IXMZ-0801-R16C16.恳请教这是什么?用途是什么?工作原理是什么?
    在线等,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就是输入输出用的继电器组吧。DCS系统最喜欢使用这样的类似线路板。

你看看这些输入、输出板是不是与PLC的输入输出模块相连?

至于作用,就是驱动、隔离为多。

楼主:
楼上说的对,今天我看了看.输出(OUPCB)的是与PLC输出相连,输入的主要是LED灯亮,显示该状态信号有了,但是在输入板上有与PLC输出连接的端子,我不知道PLC输出到线路板上有什么作用.
 各位大哥教教小第吧...............

网友A:
输出不仅仅是隔离和驱动放大,好像还有可以选择是有源还是无源输出。记得DCS的有源输出就需要增加一个保险。无源就不用安装了

楼主:
确定了一点:在输入板上与PLC输出连接的端子是线路板的驱动,该线路板有66块块,驱动就4根线,这4根线从PLC输出在6块线路板端子上并联,6块线路板输出16根线(每块板上16根并联)到PLC输入.  6块板上分别有32组信号输入.
   不明白的是,192组信号入,16组信号出.那信号是怎么分组的?
     有大哥遇到过这种控制的没有,教教我吧!!!!!!!

网友A:
你写得不慎清楚,输入输出有点乱。重新编辑后再写出,如有图示是最好。

16路输出有多少种排列?难道没有学过吗?

楼主:
大哥,我真没搞清楚,请你多多指教我用xls手画了图.麻烦你下载看看.
如果可以请你祥细说说. 也可以发邮件shengongfeng@sina.com

网友A:
4路驱动应该用于选通,即确定6块线路板板中那块有效,同时有效的的32路输入就被输入到PLC中。不过由于输入只有16个通道,实际上单块线路板也需要2次选通才能全部将32路输入送入到16路输入中。也就是说,4路驱动可以同时使用8块类似的线路板。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减少PLC的输入模块。不过程序上需要加处理,所有输入信号更新时间相对较长,你的系统是不是不需要快速采集? 而且线路板如果做得不好,还有可能信号不稳定,不确切。如果照常规的设计,那输入模块需要12块16路的输入模块才能做到,同时需要使用扩展机架,相对硬件投入比现在要高(当然不清楚这个线路板的价格,估计比西门子的数字量输入模块要低)。

一般模拟量这样做的比较多,毕竟模拟量模块的价格相对比较高。

楼主:
每路输入都为数字量,,模拟量直接进PLC    AI模块.
今天通电了....每块线路板上每路输入都有指示灯.灯是闪烁,从第一块闪到最后一块,再从第1块闪到最后一块.每次闪烁灯都是同一个,
现在程序没做完,我估计每块板内有1~几个信号为一路输出(与的关系),当每块板上加第1路驱动时,每块选通的通道是不同的.最后16个信号进入PLC.   PLC检测无误后,开出第2路驱动.当4路驱动无误后,PLC开始进行下一步.
但如果是这样.每次加驱动后应该6块板同时闪烁一部分灯,第2粗驱动闪烁另外一部分..........
大哥.我给你说说输入的情况.
1.所有电机开关的触点. 用于表示开关合上.2.所有运行电机的故障.3.限位开关的位置
.所有电磁阀.换向阀的状态,4.所有操作柱的开.停和就地控制.
大哥...你在帮我分析下怎么控制的,,你一般几点上网?

网友A:
程序自己做?设计却是别人开发的。应该找柜子厂商提供更加详细的资料,而不是猜测线路板是如何工作的?自己折腾的精神值得赞扬,但是如有更加详细的资料,我估计你也不会这么盲目了。

楼主:
就因为没有资料,厂家因经济危机现在没人了,现在不知怎么办了,总觉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