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从西门子触摸屏TP7上载出来的程序,无法用编程软件打开程序画面!但可以下载到相同型号的屏用。请问高手如何才能看到程序里面的画面,谢谢!

网友A:
从屏上载的是经过编译的数据文件,不能用编辑软件打开,西门子也不提供反编译的工具。如果想修改里面的内容,或找到源代码,或者自己重新编一个。无其它办法。

网友B:
哦,是这样的,没用过西门子的屏,学习下

楼主:
源程序没了,只能想办法重新编辑!多谢高人指点。

网友A:
找出每个参数对应的PLC地址,自己重做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