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请问各位,什么是视频光端机,都用在哪些场合?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设备,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视频光端机是用在做视频监控上面的.比如小区,高速路.
它主要用来传输图象,分为近端和客端(我记不太清了)两种机型,近端是放在监控室的,而另外一个是放现场的.它主要是用光纤传输图象,每一根光纤可以带多路图象,这就要看你是如何熔接的.
传回到监控室时,用视频线接出信号.如果想对图象进行记录那么就把信号引到硬盘录象机,如果只是监视那么就可以直接到显示器,但画面比较多,显示器少,那你还要再加一个矩阵.

网友B:
就是将多个E1(一种中继线路的数据传输标准,通常速率为2.048Mbps,此标准为中国和欧洲采用)信号变成光信号并传输的设备(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实现电-光和光-电转换)。光端机根据传输E1口数量的多少,价格也不同。一般最小的光端机可以传输4个E1,目前最大的光端机可以传输4032个E1。
视频光端机又分为模拟光端机和数字光端机:

1) 模拟光端机
  什么是模拟光端机? 它采用了PFM调制技术实时传输图象信号,是目前使用较多的一种。发射端将模拟视频信号先进行PFM调制后,再进行电-光转换,光信号传到接收端后,进行光-电转换,然后进行PFM解调,恢复出视频信号。由于采用了PFM调制技术,其传输距离很容易就能达到30 Km左右,有些产品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60 Km,甚至上百公里。并且,图象信号经过传输后失真很小,具有很高的信噪比和很小的非线性失真。通过使用波分复用技术,还可以在一根光纤上实现图象和数据信号的双向传输,满足监控工程的实际需求。不过,这种模拟光端机也存在一些缺点:
a)生产调试较困难;
b)单根光纤实现多路图象传输较困难,性能会下降,目前这种模拟光端机一般只能做到单根光纤上传输4路图象;
c)由于采用的是模拟调制解调技术,其稳定性不够高,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或环境特
性的变化,光端机的性能也会发生变化,给工程使用带来一些不便。
2) 数字光端机
  什么是数字光端机?由于数字技术与传统的模拟技术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正如数字技术在许多领域取代了模拟技术一样,光端机的数字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目前,数字图象光端机主要有两种技术方式:一种是MPEG II图象压缩数字光端机,另一种是非压缩数字图象光端机。图象压缩数字光端机一般采用MPEG II图象压缩技术,它能将活动图象压缩成N×2Mbps的数据流通过标准电信通信接口传输或者直接通过光纤传输。由于采用了图象压缩技术,它能大大降低信号传输带宽。

楼主:
谢谢你们的耐心而仔细的回复,辛苦了!至从我来工控后就学了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