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7):
昨天我公司有一个电机不转了,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绕组正常,拆开后发现线圈绝缘漆都被烧坏了,怎么回事?

网友A:
散热不好吧。
不是太懂

网友B:
用兆欧表检查,是否有漏电现象.
根据不同的等级选用不同的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若读数为零,则表示该绕组接地.

楼主:
真是有点邪门

网友C:
你的表坏了吧!

楼主:
不能啊,用的数字表啊?

网友D:
这种情况常见啊,表现在冷态电阻正常,加电跳闸,已经坏啦

网友E:
应该是对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常见啊,表现在冷态电阻正常,加电跳闸,已经坏啦
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

网友F:
电机烧坏有以下情况:
1.如果线圈只有一相是烧糊了的,说明这相缺相。
2.如果全黑了,说明过载、散热不良、电压过高或过低。
3.扫堂。
4.轴承散架

网友D:
这台电机的损坏原因是长时间过载导致发热严重,绕组绝缘局部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有点邪门
哈。这哥们说笑了

网友G:
数字表电压低,有时不一定能检测正确。

网友H:
冷态时,绝缘漆收缩,绝缘性能用万用表量不出,所以三相阻值相同,
运行后,受热,绝缘漆熔化,相间短路,跳闸----

网友I:
过载.对地短路

网友J:
如您所述,电动机的三相绕组直流电阻正常,而绝缘漆全部烧坏,应该是由于电动机堵转造成的。由于万用表电阻档的电压较低,在电动机不解体的时候测量显示三相绕组正常,如用兆欧表检查就会发现绕组已经接地了。另外,从电动机外壳的温度及电动机的气味亦可判断此类故障。

网友D:
有一种漆包线的颜色是黑褐色的,不要被这种颜色所迷惑,要看线包上的捆扎材料是否变色,用电压1000v的摇表测试

楼主:
看来可能还是过载烧毁的啊!
谢谢14楼的小兄弟

网友K:
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楼主:
匝间短路也就是过载引起的吧?

网友L:
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不过电机绝缘最好在刚停机时测量,用绝缘电阻表测量!